轴承中低转速和高转速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2-04-15):
大家好!轴承中低转速和高转速是如何定义的?轻负荷和高负荷是如何定义的?润滑轴承的润滑油,有的适用于低温条件,有的适用于高温条件,请问:低温和高温是如何界定的?谢谢!

网友:
正好手头有一本《机械基础》翻开看了看,也没有楼主提问这方面的定义。不过轻载与否都是通过两种不同轴承的样式比较而言的。例如滚珠轴承比滚针轴承更适合高转速的场合。

网友A:
对径向轴承,载荷按P/C划分;
P/C<=0.07, 轻载荷
0.07<P/C<=0.15,一般载荷
P/C>0.15,重载荷
以上数据来源于GBT275-93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的配合

网友:
载荷划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种类的轴承不一样;
不同家的轴承,划分也有点小差异。

想想也正常,机械科学还远未到定量分析的程度。

网友:
高速轴承现在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
一般称Dm*n>一百万mm r/min的轴承为高速轴承。

高速轴承Dm*n值也因轴承种类、润滑方式而异。
现在已经有Dm*n值达四百万mm r/min的轴承了。

网友:
润滑油的高低温怎么区分?
我也不知道,哪位大侠给说说。

网友:
有没有解释明白的额啊,我也想看看

网友A:
汗,LZ问轴承中低转速和高转速是如何定义的?我给回答到什么是高速轴承了。

I'm 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LZ问轴承中低转速和高转速是如何定义的?我给回答到什么是高速轴承了。

I'm sorry.

楼主想问的可能是相对于具体轴承的最高额定转速的比值,占30%-60%时称为.......速

网友(2021-07-30):
感觉这个问题意义不大,因为这个问题目的是判断轴承是否能满足使用要求。
其实除了载荷校验,允许转动速度校验通过之外,再校验下轴承寿命就可以了。我在设计中,重载时(载重大于0.15倍的额定动载荷)一般取最大转速的80%作为额定使用转速,寿命校核通过即定型轴承结构。轻载和正常载荷情况下,转速取最大转速的80%,轴承寿命都是大于10万小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径向轴承,载荷按P/C划分;
P/C

重载下,转速选择最高转速的80%作为额定使用转速,校核寿命通过即可定型轴承结构。其它载荷下,使用转速不超过最高转速的80%时,不校验寿命。

任何极限情况下,寿命校核通过,轴承设计都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