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2000r/min的滚珠丝杠应选用单列还是双列轴承?

楼主(2012-04-15):
大家好!直径40毫米,导程20毫米,长1.6米的滚珠丝杠应该用单列角接触球轴承还是双列角接触球轴承?谢谢!(滚珠丝杠的转速为2000r/min。)

楼主:
滚珠丝杠上面是工作台,是竖直方向承载,

网友:
竖直用要接触角大一点的角接触球轴承才行噢。查样本看看。

应该是单列,一边一个。

网友(2012-12-30):
不知道电机的转速  怎么计算滚珠丝杠导程   大神赐教

网友(2014-05-12):
丝杆入力端用两个角接球背对背安装。另一端用一个深沟球轴承就可了

网友:
背对背配置,35TAC系列接触角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