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品牌的滚珠丝杠?

楼主(2012-04-15):
五元一斤,买两根。双螺母用了,大家看看这根单螺母的

网友:
螺母损坏,改装的,或二手翻新的,能合上功夫不错啊

楼主:
螺母上有“IS”商标,型号为G2505。外圆太亮,手机拍不清楚。

网友:
现在丝杠都可以轮斤卖?哈哈!!还是带锁定的

网友:
看那个符号就知道了。济南博特的。

网友:
看那个LOGE就知道了。济南博特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LSI 的吧,美国的一个品牌,是当地最大的滚珠丝杠制造商

网友(2012-07-07):
貌似生锈严重,二手还是三手货?

网友:
5楼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