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普车改过深孔镗床的师傅?

楼主(2012-04-15):
    最近刚买了个就的深孔镗床,普车改的,现在后面的导轨与前面的导轨调不平,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
看一下是导轨问题还是溜板箱问题
导轨问题:没法修复
溜板箱问题,卸下来重新钳工研磨装嵌条

网友:
后导轨不需要和前导轨一致

网友:
要看前导轨与后导轨的谁长才能决定调校。我QQ:446351079

网友:
用导轨板粘导轨面,导轨板厚度各种规格都有。

网友:
你哪里?不远我可以找人给你搞好!

网友:
看一下是导轨问题还是溜板箱问题9

楼主:
机床不太好,
我把图片传上去,
大家看看

楼主:
                      在发一张

楼主:
                         还有一张

网友:
不难弄的 可惜有些远了 你就近找找 不是很难的东西

游客

网友:
你在哪儿了,是做什么的?

网友:
后加的导轨支架是用于驱动镗杆走刀和退刀的吧,把与镗杆的连接改成可径向浮动的结构就不受导轨影响了。

游客

网友:
谢谢了

楼主:
                        在发一张刀具的图

网友:
中心架上的的那根长杆子就是  要加工的 工件么?

游客

网友:
那是刀杆

网友(2017-11-23):
只要中心对正就可以了。后导轨和前导轨没有必要必须一致。

网友(2018-04-22):
这机床也太老了,若是加工的工件不长的话,授油器与后面的镗杆支架就只是在前面的床体导轨上,那后面床体可以与前面的床体端面不固定,这样精度就好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