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台变频器同比例调速

楼主(2012-04-15):
我有一台设备要求两个变频器能够实现同比例调速,能否通过变频器来实现,有兴趣的可以加QQ:187386939

网友:
不可,要等比例须用伺服

网友:
可能不行的,

网友A:
       我遇到过相同的要求,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两台变频器用相同的品牌,且变频器要有高速脉冲输入和输出功能。将第一台变频器的频率设定为面板调节,将特定功能输出端子设为高速脉冲输出作为第二台变频器的频率输入;将第二台变频器的第一频率频率设定为高速脉冲输入,在第二台变频器的AL1或AL2上接一个质量好的多圈电位器,且将第二台变频器的第二频率设定为该模拟量输入,根据同步运行情况将第二台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设为上面两个频率的和值或差值,实际使用时微调电位器找出两个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同步误差即可。
    我用上述方法在十多条输送线上获得成功,使用时间也有一年多,只在安装时调整过。
    在要求较高的控制时建议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点评):
请问大虾,用一台变频器带两个电机行不?

网友(2013-10-21):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相同的要求,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两台变频器用相同的品牌,且变频器要有高速脉冲输入和输出功 ...

可以

网友:
使用通訊的方式.不過最好是選擇向量型的變頻器+pg回授卡

网友(2015-01-20):
没看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