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换刀时位卡位不正确

楼主(2012-04-15):
因机床刀塔位置漏液压油,有拆开更换油封后,从新装上后就出现换刀卡位不对,报警1006.有时1007.请各位大侠指定.

网友:
油封太紧吧?

网友:
刀塔定位销有没有问题,最好请厂家过来检查

网友:
查手册,来解决问题。

网友:
是否动过编码凸轮和编码接近开关?1006、1007可以查机床说明书中电气部分的报警号,该号多为机床厂家自己编写的报警号

网友(2012-05-15):
没装好  呵呵在搞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