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定位工装的利弊

楼主(2012-04-15):
大家好,请看图片中的两种定位工装,在实际加工中应该选择哪一种呢,谢谢

网友:
结构应该和第一种类似,不过第一种也有点问题

网友:
第一种不好加工,定位精度受影响,用第二种就行

网友:
第一种加工复杂,上下两个圆同心度不好保证,第二种相对简单的多。

网友:
不管你的工件是方的还是圆的都用第二种,简单方便两种定位效果基本一样

网友A:
用途不同
第一个是用大底平面与凹槽两侧定位
第二个是用凹槽两侧与凹槽内平面定位

网友:
选择第二种

网友:
第一种应该好些,稳定性强点

网友:
我也觉得用第二种比较好。第一种有点复杂了。

网友:
当然第二种了。
字数字数

网友:
第二种好一点,第一种胎具精度不好保证

网友:
第二种合理一些,!!!

网友:
第二种,第一种效果比第二种还差

网友:
加工什么地方你都说不清楚,定位肯定有问题

网友:
第二种的工装制作起来比第一种简单一点

网友:
第二种你要保证工作台的平面度 第一种平面度还可以通过工装调整 不过第一中成本就比较高!估计要比第二种贵不少!这两个都可以的  鄙人舆论

网友:
第一种定位面太大不易加工,成本太高。

网友B:
我认为第一种和第二种实际都依赖工作台的水平度啊

网友:
选用第二种,第二种结构方便加工

网友:
第一种是不是有累积误差?

网友:
第一种好,工作台不一定是垂直

网友:
第二种好一点,第一种胎具精度不好保证;增加了人为误差

网友:
能够达到加工要求 并且最简单 最便于维护 就可以

网友:
第二种啊,累计误差也少点啊!

网友:
假设工作台是水平的,两种的效果都一样,只是第一种工装成本较高,不好加工.第二种工装加工简单易做,注意第二种不是用孔的底面,而是用工件的大底面

网友:
依我看右边那种就行,可以节省材料。左边的工装有点大费事了。

网友C:
第一个工装加工时需要掉头加工,两轴同心度不好保证,但是,零件底面与工装板上表面接触定位,精度要比第二种好

第二个工装虽然加工简便,但零件底面与工作台直接接触,台面精度不良会导致零件地面接触不完全,受重压时受力不均匀,不好!!

网友:
第二种吧,直接利用了工作台的精度,第一种的话做出来大面可能跟工作台不平行,会有误差

网友:
要具体看看加工部位和定位基准了。

网友: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一定要根据加工的产品来选择最佳的工装方案,个人认为两个的效果都不会,下面的定位的圆形小工装太小,容易产生误差,这两个工装都有些问题。

网友:
第一种的话由于定位工装中心线与端面的垂直度误差,使得工件端面与定位工装端面不完全接触,当夹紧力朝向心轴端面时,则产生弯曲力矩,影响加工精度。故要减少与工件的接触面积,第二种方案也有一点问题。

网友D:
这两种都有些问题,但第二种稍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种都有些问题,但第二种稍好一点。

大家能够给推荐一下更合理的方式

网友: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吧,还要考虑图纸要求,机床状况

网友(2012-05-18):
第二种应该不错的。个人觉的。。。。

网友:
我选第二种,第一种加工费劲精度偏差还浪费材料

网友:
第二种好,但定位块顶面与工件要留间隙,第一种上下方向定位误差稍大,

网友:
我觉得第二种好,用外圆和工作台上平面定位

网友:
第二种了,工作台面的精度还行

网友:
偶以为第二种定位效果会比较好点

网友:
楼主貌似让说的是利与弊,好像我看到的帖子都是选择哪一种啊,没有详细说利弊啊,等高人详解

网友:
选择第二种好

网友:
如果你工装做得好第一种更好 第二种精度受工作台精度影响

网友:
第二种好,容易加工,精度容易保证

网友:
我觉得第二种好些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一种比较好,不知道你是用在立式还是卧式机上,用在立式上的话可以装上工作台后再加工这个工装可以保证工装的平面和槽达到你想要的各种要求!再说了也可以保护不会在装夹过程中对工作台的伤害!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种,第一种有误差累计,第二种看你机床平面度垂直度如何了

网友:
觉得第二种好些

网友:
第二种吧,第一种定位工装本身还得以平台作基准,工件再以工装作基准,带来了新的误差

网友:
2吧。基准误差小!

网友(2013-09-30):
实际生产中应该选第一种比较多,因为第一种可以调节,可以垫,主要看产品精度要求。

网友:
第二种吧   省料  保证精度就可以

网友:
通常都选择第二种工装。

网友:
都有问题

网友:
这么久了,就“看看”大侠认为一号设计是比二号设计好的?
如果那圆桶子是工件,那毫无疑问,第二种是绝对错误。
  当然第一种确实是设计上有点问题,但不是根本的问题,只是设计不合理和制作困难的问题。

网友:
第二种精度高于第一种

网友:
第二种简单、便于制造,但是有几个老板愿意工件直接压在机床工作台上?伤机床。第一种工装制造麻烦一点但实际中一般都会选择这种。

网友:
哎,你这题说的太不清了,好不好要分析
1、你加工哪?加工精度情况。
2、你的工件的装夹点在哪?看不出来。
你现在这个描述,没法说哪个好,也不知你的工装目的是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看用在什么床子上面,用于切削加工那么第一种更适合,不会损伤工作台,如果是铆接焊接这些那么第二种就更适合。一般情况下工件最好不要直接接触工作台。

网友:
这个要分场合来看了,第二种的话工装要求高点的话 台面还需要加工的。第一种就省去了这个麻烦只要将定位件加工好久行了。在这个加工手段日新月异的时代,加工第一个零件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第二种好些。

网友:
第二种,做工装夹具的首要是简单可靠,结构越简单稳定性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工装加工时需要掉头加工,两轴同心度不好保证,但是,零件底面与工装板上表面接触定位,精度要比第二 ...

怎么会有两轴同心度的问题呢,工装上面的部分是圆柱与工件配合,下面的部分应该是矩形(不是圆柱了)与工作台的槽配合。感觉是这样。。。

网友:
第一种不好保证同轴

网友:
工装和活最好能标注上尺寸和精度,这样能更好判断

网友:
这个不能用台阶定位,设计中的禁忌

网友:
第一种好一点,
第一种直接切削出来的表面,和Z轴垂直度精度高!
也要根据你的工件的实际形位公差决定的。

网友:
第二种 简单 好加工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第二种,简单方便,而且能够达到效果

网友:
当然是第一种!!!第二种万一磕碰了怎么办?

就像你买刀子,有垫刀片的刀子和没有垫刀片的刀子那种好?

网友:
前一种可靠些

网友(2013-11-17):
要看你的零件加工精度高不,精度高选第一种,否则第二种。第一种能保证定位面与孔锤子。

网友:
第二种好些。第二种好些。

网友:
感觉第二种好点,第一种是比第二种定位多一个面,不过上面的那个小面用不上,定位效果应该差不多,第二种好加工还剩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途不同
第一个是用大底平面与凹槽两侧定位
第二个是用凹槽两侧与凹槽内平面定位

正解

网友:
肯定选第二种了,第一种除了发杂,成本上升,功能个、和作用和第二种一样的

网友:
第一种需要保证上下两个凸台的很高的同轴度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第一种同轴度不好保证,还是利用精度比较高的工作台吧。

网友:
如果精度高,批量大,建议第一种;如果精度低,就第二种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这个其实也不好说的那么绝对的

网友:
看具体零件的尺寸要求,上工序的加工基础决定

网友:
不好说那个好,那个差,具体看用在什么设备加工什么零件来决定,治具这个东西水很深的

网友:
LZ 描述太简略,能不能说一说工况

网友:
力挺第二种,同轴度,垂直度好保证。工装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做工装就是为了方便加工,你把工装都设计的那么复杂,完全违背了用工装的初衷。

网友:
我觉得与你工件上一工序有关,哪一个面是基准要交代明白,再就是看整体批量大小了!要是大批量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好,直接打表找正后干活就行了,底面也可以通过垫片调整一下,第二个只能靠工作台保证!两者原理没啥差别的!个人观点!

网友:
目前偏向第二种的多一点!

网友:
建议第一种

网友(2021-10-21):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第一种和第二种实际都依赖工作台的水平度啊

但是第一种还有定位工装本身的平面度,所以误差会比第二种大些

网友(2022-01-27):
我也推荐使用第二种,不过你的示意图比较简单,总感觉还缺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