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二位图和三维图互相生成的吗?教导点经验。

楼主(2012-04-15):
  基本的三维软件都有工程图功能。把你做的三维立体图生成二维图。就是大多数人说的出图。前几天老板接了个活,人家直接给了我工程图。是这种:
1.倒完角,渲染完,比例缩放完.....已经和实际中没有什么两样的实体直接生成的工程图。
2.没有标注尺寸的,一切都要你自己去标注。
3.文件很大,90多MB(IGS格式)。
4.有剖视图和断面图。但是没有标注
  把这样的文件重新画成三维的实体,请问有没有很好很快的方法?我是用样条线一点一点描完然后再拉伸,最后组装上的。搞了半个月感觉自己很傻。(工作之余搞的,不能影响正常工作的)
  文件里面的圆也不是圆,多边形也不是多边形的。让我一阵郁闷。公司机密问题,我就大小不等,位置不一的上传上来啊!希望大家见谅。

网友:
简单的可以直接生成,你这复杂目前不行,现在方便点的就是导入草图,还有你说的圆不圆有可能是转换的问题,换种格式····IGS虽然通用性好,但是差别大,可以通过多个软件倒

网友(点评):
还有,你这圆角,相关线不处理下直接标尺寸当二维图纸使用不行的吧

网友A:
麻烦啊,现在也只有你用的这种办法~ 或者你直接在CAD里面改吧

网友:
好像可以,但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啊,现在也只有你用的这种办法~ 或者你直接在CAD里面改吧

  大虾有何高招,还望指教。

网友:
只能一点一点画,没有好办法的

网友:
看图,真是复杂 啊。

网友:
非业内人士,不是很懂,帮楼主顶下吧

网友B:
好像是个发动机的缸体,没有尺寸是比较难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个发动机的缸体,没有尺寸是比较难画。

  是发动机缸体,没有尺寸只有工程图,真的很难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