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21i-MB,请教

楼主(2012-04-15):
我是个新手 刚用这样机器  在换工具的时候 按了别的按钮  连个工具卡住了  请哪位高手出来指点指点 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什么卡住了,能详细些么,最好贴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卡住了,能详细些么,最好贴张图,

这上面怎么发图片呢、
??
工具交换的时候 抓工具的的东西 抓到2个工具不懂了 在中间

楼主:
这是我照的图片 请看看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照的图片 请看看帮忙谢谢

           上机顶 用手扳

楼主:
呵呵 谢了  你说这问题 我们厂里面确实有台这机器 不过型号和这个不一样  刚修理员来了 呵呵 弄起来比较复杂点

网友:
打开参数开关,找到K参数5.6,然后把该参数上面的数字0改为1,然后在MDI上面输入M55,机械臂回零,买机床的时候他送来的书里面就有,不过这种方法,机械手上面的刀具会掉下来`注意下

网友:
好了再把K5.6里面的参数从1改为0,关掉参数开关

网友(2012-06-17):
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教----刚来论坛,新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