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画法

楼主(2012-04-15):
    最近我设计了一台减速器,遇到一个问题, 请问大家,用CAD软件画斜齿轮怎么画,还请各位人士帮助,我将感激不尽,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是斜齿轮画法不会,还是CAD里面的画法不会?

网友:
平面的么?同问...........

网友:
画齿轮都是在图上列个表格,把模数、齿数、中心距、各种角度等参数填写进去就行了。图面主要是标注行位公差、热处理位置、薄厚、凸台尺寸、内孔尺寸、键槽的尺寸等信息。齿形的话就是用很简单的示意一下而已,最好把分度圆用点划线表示出来。
你按原样把齿形画出来,做齿轮的一般也用不上的。

楼主:
  是CAD里面的斜齿轮不会画,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2-08-24):
斜齿轮锥齿轮怎么画?要哪些参数才能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