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一起旋紧多个螺栓?

楼主(2012-04-15):
大家有没有好的工装或者方法一起旋紧多个螺栓或者螺钉。我简要的画了一个图,就是将这个四个螺栓一起旋紧,我想了一个工装,是利用齿轮传递,旋一根螺杆,然后带动下面四个套子旋转,进而带动四个螺栓同事旋转。不过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齿轮很小,其次是通用性不高,最重要的是当某一个螺栓旋紧后,其他三个将不能再旋,无法进行统一。能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和工装,来提高旋螺栓螺钉的效率啊??多谢啊!!

楼主:
多谢关注啊,我可不专业,我工作还不到一年呢,只是去车间的时候感觉工人每次都是一个个的去旋紧很浪费工时,而且很费劲。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我水平有限,没有想出更好的方法。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有卖吧,国内不知道,看国外汽车装配视频,装配汽车车轮的时候有你说的那种

网友:
你用万向联轴器配合安全联轴器应该就行了

网友:
万向联轴器最好是可伸缩的

网友A:
要同时旋紧螺母须要使用差动机构
lz以为选紧螺母是自动化的事,殊不知就算是美德日这种国家做的产品,螺母都是要用人手操作的。

网友:
用多轴攻丝器改下就可以。

网友:
发动机生产线有自动螺栓拧紧机,可以控制拧紧力矩,可以同时拧紧多根螺栓

网友:
公司有压缩空气的话,用气动扳手用不了几秒钟,比挨个对正快多了。

网友:
建议换个方向思考,如何快速拧紧一颗,并自动换位

网友(点评):
干机械的都知道,不能先拧紧一个,要全部锁进了然后再紧,你们认为呢?

网友B:
电动的就行啊,2秒钟一个,也不麻烦。。。何必非得4个同步。。。

网友C:
可以考虑多轴拧紧机,现在好一点的汽车装配线轮胎拧紧机都是多轴同步拧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同时旋紧螺母须要使用差动机构
lz以为选紧螺母是自动化的事,殊不知就算是美德日这种国家做的产品,螺母 ...

我只是有这个想法,再说了,美德没做过的我们也可以尝试啊,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多轴拧紧机,现在好一点的汽车装配线轮胎拧紧机都是多轴同步拧紧的

具体的结构和简略的工作原理你能详细的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的就行啊,2秒钟一个,也不麻烦。。。何必非得4个同步。。。

用这个工装也能电动啊,你那个两秒一个,我是想两秒四个

网友:
楼上好多说的只是针对一种规格或某种定型的产品进行使用
若果通用性变大的话这个工具的设计有个矛盾点
如果实现了万向位置可变的话
他所存在的扭矩不是很大
可能达不到规定所要的扭力
期待牛人设计方案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想法,你想自己做啊,那除非公司自己有制造设备的能力,要做到每颗螺栓达到相同的拧紧力矩还是不容易的,我想如果动力源只有一个的话那是否可增加离合器机构,具体结构我也没想明白。不过我们公司都是用拧紧机的,18颗螺栓一起拧紧。用的是Atlas 的拧紧机,价格不便宜,大约10万一根轴,你要拧紧4颗螺栓,那这台设备大约40万,不过国内有厂家做拧紧机的,比如青岛前哨,山东春龙等公司

网友:
为什么要同时拧紧?拧紧这种情况螺钉,一般是对边、对角顺序拧紧,目的是被固定件贴合效果好、不歪斜,与理论位置接近。

网友(2012-05-17):
LZ 用的齿轮传动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同求解答方案

网友:
汽车装配线轮胎拧紧机,就可以实际你的想法,只不过要看你这样做是不是用于生产线或你所需求情况了

网友(2012-09-24):
去查一下英格索兰及阿特拉斯的拧紧设备。价格费用较高4棵螺丝同时拧最起码40万。

网友:
四个同步本身难度就大,而且你这个工作周期这么短,一个一个来就行

网友(2012-11-14):
可以在传动轴上设置一个摩擦离合器,一个过载了可以打滑,其他的传动依然继续。

网友(2013-02-05):
楼主的想法很好,我自己也为此想过办法,并且自制了一个一次拧紧4个螺丝的类似多头钻的气动螺丝刀,基本方法就是1个动力分4输出,单个输出加装力矩控制离合器,这样就可以实现4个都拧紧的目的了。后来结果是确实做到了,也可以拧紧了。但我却更茫然 了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样做后更大的问题不是4个同时拧紧,而是怎么供料(多个螺钉,当然楼住的是螺栓,如果手工的话,那确实4个还不如一个好操作),怎么对准(1,这个螺丝刀要恨垂直对准螺丝,2,每个螺丝刀头要很容易对准单个螺丝头),鉴于以上原因我发现这样再搞下去投入就大了,经济性就不晓得到那里去了。于是:罢了!

网友:
精度调好的东西,螺丝都是对角锁的,这种东西,还是手锁的好

网友(2013-03-13):
是·有,但夹紧力不太一致,可靠性差

网友:
成本贵,就没意义了

网友:
气动扳手比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