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励电机如何不用电瓶驱动?

楼主(2012-04-15):
这里的串励直流电机,就是窑场里用的那种电瓶车电机,一般靠电瓶驱动,可以装一吨半的货,功率1500W左右,现在我想改变其用途,放在固定的场合用,所以,请问现在用单相交流电,如何驱动?是不是要定做一个1500W的直流电源?还是用变频器?

网友A:
呵呵,变频器就不用了,首先楼主应该搞清电机的电压,用电瓶带的,电压应该不是多高,但电流肯定不小。直流电源吗?那要看清况再定了,如果为了稳定且需要调速,直流电源是理想的选择,但一块电源也不便宜的。如果楼主搞好降压,整流等等,简易的接线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变频器就不用了,首先楼主应该搞清电机的电压,用电瓶带的,电压应该不是多高,但电流肯定不小。直流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这电机电压是60V  DC。电流是20A左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变频器就不用了,首先楼主应该搞清电机的电压,用电瓶带的,电压应该不是多高,但电流肯定不小。直流 ...

您分析得很对,我的确需要调速,能像开车那样能快能慢最好了。而且输出的扭力要稳定,我也知道这电源的价格比较贵,但如果能满足工作需要,千元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呵呵~  搞得像在买东西了,不好意思)我主要当心自己对这方面不专业,做出来的电源不好用。

网友A:
电机电压60V,你要用在单相交流电就是220v的电源下,就要解决降压问题了但还要求电流超过20-30A了(如果是直接启动电流还得更大),变压器好像成本高了,可以考虑可控硅,场效应管或其它大功率三极管制作的电源了,这需要楼主了解再做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压60V,你要用在单相交流电就是220v的电源下,就要解决降压问题了但还要求电流超过20-30A了(如果是直 ...

制作电源不是我的专长,虽然也懂点基本电路知识,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时间研究电源,能直接买到现成而且可靠的电源么?我主要想用来改装小吊机的。一般起重量200KG左右吧?速度要求每分钟提升60米到10米之间任意调节。请问有这样的电源么?

网友A:
直流调速电源许多地方都有卖的,技术也非常成熟了,你们当地应该也有吧,我几年前买过十几安的,价格记不清了好像是无锡那边生产的,几百元吧,具体你再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调速电源许多地方都有卖的,技术也非常成熟了,你们当地应该也有吧,我几年前买过十几安的,价格记不清 ...

非常感谢你啦,我们这是个小县城,很多东西没得卖的,我也想做一个,但一直心里没底,如果用变压器做的话,我还是知道一点电路原理,就是经变压器降压,再经全桥整流,再经LC滤波,就可做成一个简单的直流电源了。如果有现成的才几百元,我觉得还是买现成的还是要好一点。

网友:
买现成的吧,自己做的话成本也低不了。还不稳定

楼主:
我在淘宝网上找了下,做这种电机电源要一千多元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