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UNC Series 21i-MB ALM 解决方法,请教

楼主(2012-04-15):
被一下图片问题所困  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
有没有高手可以下来指点下
摆脱各位英雄了

网友:
怎么了
,看不出来怎么了

楼主:
换工具的时候  按了别的按键 卡住了

网友:
用扳手在主轴顶手动扭

楼主:
这方法我也想了  主要问题这台机器上面手动扭不了  这才让我更头疼

网友:
机床上面有个机械手的手动螺柱,用扳手转动(注意正反方向),要转好多圈,将机械手复位,然后就好了,这毛病有了之后会常犯的,最好找厂家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