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225立车主轴出现异响,谁知道其结构或拆卸方法?

楼主(2012-04-15):
如题一台安徽芜湖重型机床有限公司C5225立车主轴出现异响,有谁知道其结构或拆卸方法?谢谢!

楼主:
沙发给自己,但愿知道的前辈能看到。

网友:
芜湖的不知道是不是短主轴结构,你按以下几点:1拆下卡盘中间的密封法兰盘,2主轴上有个大螺母,把他松开,3看主轴端面是不是有个带扣的油孔?如果有就用高压油枪往里打油,这时能够感觉到卡盘起来一下,4拧下螺母,用吊车吊下卡盘。完了

网友:
芜湖的不知道是不是短主轴结构,你按以下几点:1拆下卡盘中间的密封法兰盘,2拆下主轴上的压盖,有个大螺母,把他松开,3看主轴端面是不是有个带扣的油孔?如果有就用高压油枪往里打油,这时能够感觉到卡盘起来一下,4拧下螺母,用吊车吊下卡盘。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芜湖的不知道是不是短主轴结构,你按以下几点:1拆下卡盘中间的密封法兰盘,2主轴上有个大螺母,把他松开, ...

多谢您的指教!问题已解决。祝您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指教!问题已解决。祝您愉快!

不用客气,修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