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长度怎么测量准确?

楼主(2012-04-15):
用卡尺测误差大  有没有专用量具?

网友:
三维测量仪
投影倍数决定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分尺比游标卡尺的精度高一些

千分尺能测台阶长??

游客

网友:
千分尺有很多种

网友B:
GO NOGO 块最简单了。呵呵。我们常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 NOGO 块最简单了。呵呵。我们常做。

可以详细说下么

网友:
你画一个具体的图出来,我可以回复下,呵呵。

网友(2012-05-30):
怎样的零件,有多长?可以用量块来做对比测量,准确也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