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断屑槽的螺纹刀片

楼主(2012-04-15):
小弟才接一批工件 工件材质40cr 60度三角型 每寸10牙的锥形内螺纹 精度要求比较高  螺纹长度65
现在用普通螺纹刀片铁屑缠绕厉害 排屑困难 最终因铁屑 工件和刀具挤在一块造成尺寸不准
求哪位大哥知道带断屑槽的螺纹刀片型号 和使用经验   感激不尽...

网友A:
单刃螺纹刀片车螺纹一般都是一刀十几到几十丝,怎么可能断屑。除非是加工短屑料。改成侧向进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刃螺纹刀片车螺纹一般都是一刀十几到几十丝,怎么可能断屑。除非是加工短屑料。改成侧向进刀吧。

开始就改侧向进刀了 不起作用

楼主:
国产株洲的 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或者试下多齿刀片,这种刀片进刀次数少,可能会改善搀屑现象。

网友:
这个我切过,,,内丝,侧进式,,w2的焊接刀片,,开一个斜向的槽,,注意一下转速,,就可以了,,我上次的孔是51mm.的,,转速450

网友B: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刀具,什么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刀具,什么参数呢?

现在使用的普通螺纹刀片单刃无断屑槽 G76斜进法 第一刀0.8 以后每刀0.2 转速300 缠的厉害 内孔42 刀杆25 悬申70

游客

网友:
300太低了,进刀建议按照刀具样本推荐的做。

网友:
你试一试山特的 266 刀片 或是瓦格斯的刀。

网友:
把进刀量提高一些,转速再快一些试试

网友:
买的刀片断屑效果不好吗?是在不行只能调整切削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