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用什么刀粒会比较好?

楼主(2012-04-15):
专做摇臂轴加工的,材料是钢料,车内孔用什么刀粒会比较好?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进口数控刀片/CCMT09T304 VP15TF、三菱车刀粒。有没有其它好刀粒介绍下。。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现在用打算替换三菱刀片吗?请问刀片主要是出现什么问题?能否提供加工参数?谢谢!

网友:
没什么了解,不大清楚喔。。。。。。。。。。问卖刀片的应该比较清楚

楼主:
G99情况下F0.15,一般加工孔深是26MM到30MM,我是打算替换三菱刀片。一般在加工70到100工件就要更换。。有没有一些比较耐磨的刀粒。。材质要给这种刀粒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现在用打算替换三菱刀片吗?请问刀片主要是出现什么问题?能否提供加工参数?谢谢!

G99情况下F0.15,一般加工孔深是26MM到30MM,我是打算替换三菱刀片。一般在加工70到100工件就要更换。。有没有一些比较耐磨的刀粒。。材质要给这种刀粒好的。。

网友:
要找寿命好的刀片要详细说明你目前的工况。
比如:数控车床,车内孔,45钢,半精加工,工件直径20mm,深度50,转速2000,切深0.8,进给0.12,目前使用刀片及材质********,目前刀片寿命300件左右/刃。
根据这些信息才可以做出合理的判断。
如果你现在刀具寿命30个的话我估计随便找个刀具就能替换了,要是3000个的寿命的话没人能换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99情况下F0.15,一般加工孔深是26MM到30MM,我是打算替换三菱刀片。一般在加工70到100工件就要更换。。有 ...

给你推荐日本住友刀片 AC820P 材质,Q:1051859349

网友:
数控车床,车内孔,45钢,半精加工,工件直径20mm,

网友:
切削三要素:线速度,切深,进给。你才给了一个进给0.15,其它两个呢?刀具使用效果不好先要分析刀具有没有被正确使用?就是有没有在刀具适应的加工参数下切削?你用0.4的刀尖应该是精加工吧?精加工你用0.15的进给貌似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