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 G/R Rp/G有密封作用么?

楼主(2012-04-16):
另外,非密封管螺螺纹 G和 密封管螺纹Rp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两者皆为英制管螺纹,
G既有内螺纹也有外螺纹,都是圆柱螺纹,由于对牙底无公差限制,G螺纹配合时不能用作密封用
Rp为内螺纹,也是圆柱螺纹,但是该螺纹与R圆锥外螺纹配合,上紧后可密封
G/R Rp/G不能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皆为英制管螺纹,  G既有内螺纹也有外螺纹,都是圆柱螺纹,由于对牙底无公差限制,G螺纹配合时不能用作 ...

Rp和G应该可以拧到一起吧,那单纯的起连接作用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小小疑问,单纯连接的话,为啥不用普通螺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小疑问,单纯连接的话,为啥不用普通螺栓呢?

只是单纯的想了解一下,呵呵

网友:
G  ZG(R)都是55度管螺纹,且每英寸内牙数一样。G是圆柱不能密封,ZG是1比16锥度,能密封。还有一种美制NPT圆锥管螺纹,60牙型角。

游客

网友:
呵呵,貌似没看懂我的问题啊

网友(2014-10-20):
其实我对这个也比较疑惑,感觉真正把他们之间的区别搞清楚的不多,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清不楚,自己也搜了很多资料,说法太多,可就是说不清楚,首先G是圆柱管螺纹,RP也是圆柱管螺纹,RC是圆锥管螺纹R1或R2是圆锥外螺纹,下面直接引用一位网友的话来回答下吧,因为感觉说得比较在理.
      "G螺纹是老标准圆柱管螺纹,和新标RP圆柱管螺纹是一样的。ZG是圆锥管螺纹,新标把内螺纹定义为RC,外螺纹定义为R , G螺纹或Rp螺纹是圆是内螺纹,同样配G螺纹或Rp螺纹外螺纹,圆柱内管螺纹和圆柱外管螺纹的螺纹是密封不了的,密封是靠端面压紧橡胶圈密封的,配合型式是柱-柱配合。另外G螺纹或Rp螺纹是是内螺纹,可在中低压里和R圆锥外螺纹用螺纹密封,配合型式是柱-锥配合。特别注意ZG内螺纹或Rc内螺纹是不能和G和RP外螺纹配的,就是因为G或RP内螺纹既能和G或RP外螺纹形成柱柱配合,又能和ZG或R外螺纹形成柱锥配合,选择配合的种类多,内螺纹都是G或Rp的,ZG或RC的内螺纹和R或ZG的外螺纹形成的锥-锥配合一般是用在高压上的,不会出现在水管路上的"。下面是个人理解,那么这段话就是说G与RP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G螺纹如果用在G/G的配合中无法直接密封就叫做非密封的管螺纹,而用在G/R1配合中就可以构成密封,所以把它命名为密封管螺纹,只是在这里把它的命名改成了RP而已,所以构成RP/R1的柱锥配合.不知道你现在的理解是怎么样的,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