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设计过皮带机啊?

楼主(2012-04-16):
皮带机设计的难点是如何确定皮带张力,如何选电机功率,手册上的算法都很复杂很麻烦,有没有简便易用的算法呢?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软件呢?大家研究研究好吗?
说一下你平时设计皮带机时是怎样的流程?是不是就是凭以前的经验和感觉套用的电机和皮带呢?

网友:
很好的相关性能的!

网友:
什么手册上有确定皮带张力,如何选电机功率这些内容的?
我前段时间搞了一个小的皮带机,皮带长度确定的有问题,还有个就是皮带容易跑偏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但最后现场调试的结果也算可以,能正常生产。

游客

网友:
也不是手册,就是书,比如《通用带式输送机设计》,里边的公式看得我头晕脑胀的。

网友:
皮带长度可以在图纸总装图上模拟一下,就可以确定。跑偏 最好是在皮带上加导向皮带机两头调整装置。

游客

网友:
皮带长度在总装图纸上可以模拟出完全涨紧时皮带的内周长还有完全松开时的皮带内周长,一般根据这两个周长该怎样去确定皮带实际改选择的长度呢?

网友A:
皮带机很简单的一台设备,关键在于两边需设置可调节的螺杆(活动轴承座),便于调节皮带轮的松紧与跑偏,皮带长短厚薄市场都有,至于传送力矩应看输送用处来选型点机,测量电流就可判断是否满足力矩。22KW左右一般能够满足大型的传送皮带机的要求,还可选择调速一般用电池调速电机或变频控制。

游客

网友:
皮带机传送力矩需要多少是怎麽确定的呢

楼主:
皮带辊两边都是有少许弧度的,皮带辊是一个鼓肚的,装配时几个辊相互的行位公差调节好了,跑偏总能解决的,结构方面的实际都好解决。皮带厂的样本也可以很方便地解决皮带选型。。。。。。

关键是电机选用,小马拉大车肯定是拉不动,但大马拉小车太浪费资源了。
别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楼主:
好吧,都说简单,我换个方式问问题吧。
假如我要输送卷筒式的卫生纸,就是厕所里边的手纸啊,重量大家有印象吧??假如皮带机的长度是3米,皮带输送的速度是每秒1米~2米可调,皮带的宽度是120毫米。
我该选用功率多大,转速多大的电机?传送比为多少的减速机呢?为什麽这样选?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机很简单的一台设备,关键在于两边需设置可调节的螺杆(活动轴承座),便于调节皮带轮的松紧与跑偏,皮 ...

要看输送质量的大小面积、距离、皮带自重与物体总量估算预估的。如一般粮食皮带机传送力矩一般不会超过11/千瓦。

网友(2012-11-09):
皮带机设计好以后,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线摩擦试验,。。很多的。。。手册不准的

网友:
我专业做皮带机设计的

网友:
我也一直纠结中,目前能给你的意见是,按经验来选---

网友(2013-06-04):
现在的设计看来都是经验设计的多,新手伤不起啊

网友(2013-09-20):
引用 楼主:
好吧,都说简单,我换个方式问问题吧。
假如我要输送卷筒式的卫生纸,就是厕所里边的手纸啊,重量大家有印 ...

这兄弟的提问虽然很简单,可也许会难倒一大片自称专业的人。包括新手样的我在内。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