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2-04-16):
梯形丝杠在加工时主要是测量什么来保证加工合格?(像齿轮加工测量公法线来加工)

网友A:
测量中径  要求高的三针测量   大径  小径
要求不高的 环规检验 能通能止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中径好像不好测量吧,大径和小径应该比较好测量,可螺旋角还要测量吗?

网友(点评):
牙型角还要测量吗?怎么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测量中径  要求高的三针测量   大径  小径
要求不高的 环规检验 能通能止就好了

量下螺距就行了啊  牙型角嘛拿样板尺靠靠  你真要求严格的 上万能工具显微镜 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螺距就行了啊  牙型角嘛拿样板尺靠靠  你真要求严格的 上万能工具显微镜 测量

螺距用什么测量?公法线千分尺吗?

网友:
螺距用什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