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做活塞杆,可以吗?

楼主(2012-04-16):
因为要求轻量化,所以目前想到的是用铝做活塞杆,有没高手做过?现在考虑到光洁度,耐磨度,硬度的问题,表面要怎么处理?。
或者有没更好更轻的材料?

网友:
低压的可以,高压的鲜有这么用的,

要做表面硬化处理,到一个硬度方可使用,首先是冷挤,再做表面合金化,再喷涂,最后抛光,

整体轻量化,要用钛,或碳-钛复合,这个毕竟比较贵,航空系统可以用,机械上用不起,高级跑车也可以用,世界有成熟产品

网友:
钛合金,北京有卖的,便宜的700多元一公斤。

网友:
LZ什么设备?用的什么气缸?缸径很大?想用铝来代替,应该不是很大吧,可以跟你的供应商讲一下,要求定做非标气缸,把活塞杆变细,就可以了,这个供应商可以做的。这样的话也就不必考虑用钛合金来做了,当你急要货的时候,这样还不好找到货源
如果对里的要求不高,也可以把活塞杆镂空

楼主:
现在就是想用做空心铝杆做的。现在就是表面处理这个问题,不知去哪找工厂用什么方法加工。

楼主:
强度要强也不是很高。一般气压200到400psi,也就是2到3mpa

游客

网友:
这个可以用铝的,没有问题,很多小车发动机就是铝连杆,开个模,用锻铝即可,如何强化你问问专门做铝锻件的,这个也不太清楚。

网友:
铝杆费密封件,可以考虑用无缝钢管做空心杆,到底多大力,拿出来算一算先

楼主:
不锈钢304卫生管(D10x壁0.5),试过效果可以。就是不锈管的话,驳接个铝入气嘴,,然后就是入气嘴抗震要求非常高,受力也非常大,担心这个驳接处会松动。。所以要做成一体铝合金的的。现在拿去喷涂铁氟龙,明天拿回来,试下效果先。

网友:
活塞和缸体可以用铝的来做,活塞杆的话,最好还是用铁的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高手们的分析,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