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自润滑涂层,耐磨,需要怎样的处理?

楼主(2012-04-16):
是做一个液压缸杆,与橡胶磨擦,要求耐磨,光洁度0.4-0.6,自滑性要求很好。用什么涂层或处理比较合适?

网友:
特氟龙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封闭剂 可以试试看 可以去咨询一下专家

楼主:
铁氟龙试过,喷涂后光洁度达不到0.8,表面还有杂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氟龙试过,喷涂后光洁度达不到0.8,表面还有杂质一样.

像你这边要求光洁度达到0.8对特氟龙材料要求很高,一般的材料做不了但也不至于出现杂质,你肯定遇到JS了,粗糙度要求0.8一般的铁氟龙厂家是做不了的,一个是没有材料因为材料太贵了而且用的不多一般很少有厂家有现成的再一个是对技术要求太高了一般的师傅做不出来,你可以问问上海那边有没有厂家有这种现成的材料,如果有的话价格可能会有点高,但肯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2012-07-05):
可以试试我们公司的等离子氧化工艺

网友:
高温铝合金锰系磷化可以做到……

网友(2018-08-31):
现在的话,推荐硬质铁氟龙镀层,自润滑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