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用什么夹具最好加工?

楼主(2012-04-16):
请大家看下,这零件用什么夹具最好加工?

网友:
哪里的,没有图纸不好看,我是烟台的,家里有韩国i斗山数控车床,可以给我打电话15966589146迟

网友A:
不论用什么设备加工,批量大用弹簧夹头,一头夹外圆,一头涨内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论用什么设备加工,批量大用弹簧夹头,一头夹外圆,一头涨内孔。

弹簧夹头?是什么样的?可以具体说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弹簧夹头?是什么样的?可以具体说下吗?

这是一种批量加工时采用比较普遍的夹具,松夹零件可以使用手工、气、液压,多种动力源,并可以实现不停车装夹活,结构简单,找正容易,我在自己设计的非标批量高效的钻铣床夹具的贴图上使用的就是涨簧,你可以打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批量加工时采用比较普遍的夹具,松夹零件可以使用手工、气、液压,多种动力源,并可以实现不停车 ...

哎..看的不是太懂...也许没接触过吧!但谢谢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需要夹具啊,你有师傅吗?问你师傅啊

楼主:
本来很少发帖的,可看到论坛多多热心肠的高手,就想也要无私些。。我的夹具是用螺纹心轴
内孔和锥度要和螺纹同心,至于心轴是反螺纹并死平面,这样就容易松开工件。呵呵,要加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很少发帖的,可看到论坛多多热心肠的高手,就想也要无私些。。我的夹具是用 ...

同意,批量生产用这种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