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斜垫铁?

楼主(2012-04-16):
有一批加工斜垫铁的活   用什么设备加工快啊
如果用刨床    能给详细说一下吗     比如用什么刀   怎么磨刀
还有一些是锰钢的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谢谢了

网友:
刨床有铣床快吗?斜垫铁具体啥样子?

网友:
线切,要不铣

网友:
用铣床   必须的  我经常做斜铁的

网友:
做一个带角度的垫铁在铣床上加工,快

网友:
做工装在铣床做效率很高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你要加工的铁板下边放一块你需要多大角度的斜铁,然后拿铣床去洗吧  保证效率

网友:
刨床有铣床快吗?斜垫铁具体啥样子

网友:
斜铁呀, 怎么还有人不知道干什么的,找正床子的,或设备的,我们都是刨的,

网友:
上铣床,你的斜垫铁是多少度,你下面做一带台阶的斜垫,工件放到斜垫上,其余三边用螺栓顶紧就可以了,基本能保证你一次到位,又快又好。

网友:
铣床上加工是很快的了。刨床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上铣床,你的斜垫铁是多少度,你下面做一带台阶的斜垫,工件放到斜垫上,可以批量干的。

网友:
我们现在要做一很小的冲头,尺寸为长0.7*宽0.4mm左右,四个直角处需倒R0.05,同时还有一问题,此小冲头为一排12个,每个之间的距离为2mm(见附图),这样光曲磨可以加工出来吗?若不能还有神马其他工艺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