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加工,杭州地区有能做的么?

楼主(2012-04-16):
设备上要用到一种方管(15*15*1.0)弯制的管子,弯曲半径大概在680~700之间,两端直线长度为1000,材质可以用铝合金或者别的轻一点的材料,不知道杭州地区有没有能加工的?

网友A:
数控弯管机太多了

游客

网友:
多谢关注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找杭州的呢?我认为只要品质可靠,价格合适,在哪加工都是一样的。
楼主先找下杭州的吧,不行就找我弯管件制作我有优质供应商,优质优价,可惜我做的单都是做现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弯管机太多了

多谢关注了,不过麻烦看清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