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方管喷塑起泡,如图,请教

楼主(2012-04-16):
如图是焊接方管做的爬梯,一部分爬梯喷塑有起泡现象,个别起泡严重。
起泡的地方是非焊接面。喷塑的说是我的材料有小孔。
如果他们说的是对的,不知道怎样检测出来?我怎样来防范呢?

网友:
光从图片现象看,是材料缩孔造成,无根本解决方法,建议改喷漆。

网友:
我们公司可能会有相应的产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来电咨询一下。①八溜唔一吧而溜气气酒

网友:
用砂纸打磨后再重新喷一次,应该会好点

网友:
磷化后 批灰  打磨光  再喷塑

网友:
也有可能是材料表面的杂质,油污在酸洗过程中没有除尽引起的。

网友:
表面未清洗干净

网友:
应该是气孔,表面没处理干净吧,重新把表面再处理一下后再式

网友A:
表面喷塑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我以前做方通焊接件,钣金厂都是在方通拼焊前把方通处理干净的,因为焊后没有那么大的酸洗槽。而且焊好后再去酸洗,水会留在方通里出不来,也会影响喷粉的。也不能批灰的,就算你批上原子灰,因为喷粉的后进烤箱,因为温度高,批的灰会掉的。再一个方通喷粉的温度和平面钣金是不一样的。温度要稍高,保温时间稍长。焊接方通时,还要设计出方通喷粉加热时的排气孔,不然容易变形的。

网友(2013-06-05):
引用 网友A:
表面喷塑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我以前做方通焊接件,钣金厂都是在方通拼焊前把方通处理干净的,因为焊后没有那 ...

排气孔要做大,也可作为排水孔

网友(2013-07-30):
引用 网友A:
表面喷塑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我以前做方通焊接件,钣金厂都是在方通拼焊前把方通处理干净的,因为焊后没有那 ...

焊接后 方管要留排水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