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nSiA材料的零件用什么牌号的刀具加工

楼主(2012-04-16):
    请问35CrMnSiA材料的零件用什么牌号的刀具加工比较合适?

网友:
是车加工还是铣削加工。请描述清楚。

楼主:
车铣加工都有,这种材料是低合金高硬度结构钢1 X# U$ E1 Y: n: N5 r

网友:
车用YW1。铣用HSS-CO8高速钢铣刀或M30硬质合金牌号。加工时要注意转速和进给的合理搭配。切削液要充足。

楼主:
多谢前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