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2-04-16):
我有一台微型木工车床,功率是180W的,自己配了一个小卡盘,卡盘重1斤多,不知道安装这个卡盘可以吗?谢谢了!!!

楼主:
是没有人理还是都不懂啊?

网友:
不清楚,你自装卡盘主轴受重如果是卧式会下垂。下垂大会有跳动小说影响机床寿命大说安全隐患。2 y% H$ W+ S0 N0 G
就要看你的设备有没有足够能力承载你的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