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小蜗轮蜗杆能做出来吗

楼主(2012-04-16):
我现在要做一个输出轴要严格自锁的传动件,我想用蜗轮蜗杆,蜗轮外径不大于30毫米,蜗轮厚度14,蜗杆直径16蜗杆总长50,速比尽可能小,最好在1:10,模数在1.5,蜗轮蜗杆接触面尽量大,蜗轮旋转的时候负载很小,停止的时候蜗轮轴要承受一定扭力,输出速度100转每分钟,每次只转一转,

蜗轮,齿面未画蜗杆,螺旋位于中间

网友A:
蜗轮外径不大于30毫米?这么小的蜗轮减速机,我从没见过。
楼主能做中心距为80;  速比为10:1;并能严格自锁的,蜗轮减速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外径不大于30毫米?这么小的蜗轮减速机,我从没见过。
楼主能做中心距为80;  速比为10:1;并能严格自 ...

主要目的不是减速,输出轴自锁是选用蜗轮蜗杆的原因,中心距可根据工艺决定,还请教各位除了蜗轮蜗杆还有什么方法实现一个轴的正反向自锁,只有主动轴带动,输出轴才可以旋转,刹车制动之类的不好安装

网友:
就是这种

网友:
不知能否装步进电机?这也是可以自锁的,

网友:
如果蜗轮要自锁.导程角一定要小,但是象你说的速比1:10的估计不能自锁...如果想单向转动,加一个单向器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