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一台钻床,主轴进给用伺服,XY十字滑台用步进电机,可否?

楼主(2012-04-16):
现在我想改装设备,一台钻床,主轴进给我想用伺服,XY十字滑台我想用步进电机,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新手求教!谢谢各位了,望赐教。

网友: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选两种不同的电机呢?

楼主:
步进电机便宜啊!已经能满足要求了,进给我想速度好一些,就用伺服

网友(2013-06-21):
我也打算做这个,用步进电机完全可以,就是速度不能过快 要平稳上升和下降

网友:
床身是用立钻吗?成本多少?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可以改的,这样一改就是一台简易数控钻了。用数控系统贵,不如用触摸屏和LC,这样便宜很多。http://detail.1688.com/offer/1138960523.html

网友(2013-07-21):
可以改的  用步进电机 主轴就用一般的异步电动机用plc控制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