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同轴度、垂直度?

楼主(2012-04-16):
没有相应的同轴度、垂直度检测仪,只能在车床上用百分表检查,应该怎样检测同轴度(直径70mm,阶梯轴)、垂直度?谢谢各位。

网友:
要是用车床检测同轴度,得先检设备本身的精度,主轴的跳动及主轴与尾座顶尖的同轴度。不知楼主所说的垂直度是谁对谁的

网友:
公差什么级别?我家做这个量仪,不过你原来用百分表的话,估计价格会吓到你。) z+ }; \+ _; c! E
想想怎么打跳动表吧,没有一成不变的测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