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油转化成烟 是 属于什么机械?

楼主(2012-04-16):
将油转化成烟 是 属于什么机械?
急用

网友A:
油是液体,烟是气体,这样分析需要气化方法了,那就用加温方法不是很好吗

网友:
有特殊的柴油雾化燃烧器,坦克造烟就是这个系统,有产品可以买,虽然用在军工,但技术是不保密的,引进也可以,欧洲也有这个产品可以买,想学习原理,找一本以前的‘动力车辆’的书,有讲这个的,不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是液体,烟是气体,这样分析需要气化方法了,那就用加温方法不是很好吗

烟是固体微粒吧

游客

网友:
气化时一部分形成气体

网友:
很多方法啊,比如加热、高压喷射,都可以啊,不知你所云。。。。

网友:
经过柴油机,直接变成了烟。

网友:
是我理解错了么..............

网友:
油变成烟应当是碳化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烟是固体微粒吧

雾?

网友:
超声波雾化器,不知道油可不可以

网友:
点上一把火不就成了烟了吗,应该是热机吧

网友:
我感觉是将油变成油雾。
中学时老师说过“烟是固体的小颗粒,雾是液体的小水珠”

网友: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
高手说坦克上用,是不是军事上有特殊用途?
民用有何目的?

网友(2012-08-06):
要是把油变成气体,用喷嘴雾化就可以了,变成烟,还真不知道这有什么用

网友:
你确定是烟吗?还是雾状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