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干铝件,铣刀片很废,请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刀片

楼主(2012-04-16):
我有一个客户是做汽车零配件的,专门干铝件。现在用的是KORLOY SEHT1204AFFN-X83H01铣刀片, 很废。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刀片。

各位大虾帮忙推荐下吧.谢谢.....

网友:
我们这边做硬才比较多     加工铝才改选比较锋利点的刀   像SAP的度过东西的

网友:
可以用株洲钻石的YD201/YD101/SEET12T3-LH,不过得换刀盘不能跟KORLOY SEHT1204AFFN-X83H01通装.咱们株钻的这款刀跟山特的R245\日系的SEET13T3****是通装的.

网友:
PCD的刀片,
寿命跟效率更好.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参考下日本住友铣刀,WAX3000E型,铝合金高速高效率加工  Q:1051859349

楼主:
我找了几款都需要换刀盘,能不能直接用刀片来替换,换刀盘的话成本高了,客户肯定不同意哦.况且还不知道刀片的使用效果.

网友:
换多齿的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参考下日本住友铣刀,WAX3000E型,铝合金高速高效率加工  Q:1051859349

刀盘太轻,做高速轻切没问题,中切就有点就不行了。切上去声音都不对。只是DLC刀片不错,和PCD的有的一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盘太轻,做高速轻切没问题,中切就有点就不行了。切上去声音都不对。只是DLC刀片不错,和PCD的有的一拼 ...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刀盘大小了,DLC刀片我们这也有。

网友:
“很废。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刀片” -----------------------------最好是有切削参数,换刀标准,刀片磨损图片。。。。。有可能是使用的问题,而不是刀片不好的问题。

网友:
那楼主可以直接按型号找销售商买啊,不过效果没有人会承诺吧,毕竟刀具这东西相关的东西比较多,说不好是刀片还是刀体的或其他 的原因。不过建议根据情况换刀吧,估计角度不一定适合贵方 的参数

网友C:
你找他要几片旧刀片找个做PCD的去搞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他要几片旧刀片找个做PCD的去搞搞试试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把以前的刀片当做样品寄给了一个专门生产刀片的厂家,成分和角度做了一些修改,经使用后,证明性能大大超过以前的刀片,且价格比现在用的低很多,用户很满意.经以上证明国产刀具在技术和材料上并不比进口的差,不要盲目崇拜洋货,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低估了生产厂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把用户的问题及时反馈回去,没有建立起发现和解决问题的通路.最后真心感谢所有热心回复的社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网友(2012-05-17):
用PCD的应该不错.

网友:
山特维克有一款刀片不错
你可以考虑下

网友:
粗加工用硬质合金刀片或PCD刀片都可以;精加工用PCD刀片能获得更好的表面质量和更高的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