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封不损坏,轴承烧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16):
用户单位的反应釜换了一根轴之后,我帮他们安装的机械密封不漏,但是就是轴承老是发热烧掉,尝试了很多办法也没有解决,有没有高手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A:
机械密封是轴向的,而轴承是径向用力的(定心)。原因一是润滑,原因二是冷却,原因三是使用型号不对,原因四是轴及轴上旋转物的动平衡严重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密封是轴向的,而轴承是径向用力的(定心)。原因一是润滑,原因二是冷却,原因三是使用型号不对,原因 ...

原因四能不能详细讲解下,谢谢,可以排除是1,2,3的问题

网友B:
右手拿根筷子,左手捏着筷子顶端然后转圈,你感受一下右手上受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手拿根筷子,左手捏着筷子顶端然后转圈,你感受一下右手上受的力。

你的意思是轴有点偏心?

网友:
我被一楼的给迷惑了,你说的这点倒提醒我了,很有可能就是轴的同轴度不好,我认为你换的新轴是不合格品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才容易导致烧轴承。
但是,动不平衡跟轴偏心不偏心没有关系,而是在垂直轴的任意平面内的质心是否和轴心线重合有关系。如果不重合,就会产生离心力,使轴承上受到的力不均匀,导致轴承损坏。但是在你的提问里,这个应该可以排除。因为根据你的说法我认为换轴以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我给楼主的答案是把轴拆下来好好检验一下。

网友:
轴跳动(窜动)量过大。

网友:
我觉得是轴承跟车轴和轴承座的配合不对吧

网友(2015-09-04):
检测一下温度有多少,再看看轴承选型或润滑油是否合适。

网友:
我们的轴承也坏过,我觉得应该分析公差的问题,还有预紧力的大小是否对,预紧结构是否有问题

网友:
轴承烧损,跟润滑有点关系,还有就是轴承安装时,是否在同一水平线上

网友(2015-10-18):
轴承烧损,一般都是安装问题,查查公差配合是否合适

网友(2016-03-24):
机械密封内的轴承还是你们设备上的轴承?

网友(2016-11-24):
安装之前不测设备精度吗?楼主是哪个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