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键槽,请教

楼主(2012-04-16):
谁在加工过程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要铣一个键槽4.0宽的,用4.0的铣刀铣过了小了4-5个丝。
可不可以用G42  或G43 或  G10  来补偿。我想在铣一边浪费时间。

网友A:
可以用刀具半径补偿来加工键槽。

楼主:
上面说的是G42  G43补偿吗?是的话说一下格式,都没用过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刀具半径补偿来加工键槽。

上面说的是G42  G43补偿吗?是的话说一下格式,都没用过这个指令

游客

网友:
你学过数控吗。这是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是G42  G43补偿吗?是的话说一下格式,都没用过这个指令

  学过,只是不会用这个补偿。

网友C:
有没有图纸啊我想看一下然后再回复你啊好吧

网友D:
你说的半径补偿实现不了你的想法的。要么换刀,要么在走一刀

网友E:
看你键的样式再说。半圆?圆头?平头?盲头?加工用的是锯片刀还是其他刀?说清楚了再说。样式不同加工工艺也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图纸啊我想看一下然后再回复你啊好吧

你好,就是这个,附图。

另外还有一个附件1的图也帮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键的样式再说。半圆?圆头?平头?盲头?加工用的是锯片刀还是其他刀?说清楚了再说。样式不同加工工艺 ...

附图一份。

网友C:
不用补偿啊直接铣啊或者你用个4.05铣刀然后先大的话用个油石油油啊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补偿啊直接铣啊或者你用个4.05铣刀然后先大的话用个油石油油啊就可以了啊

现在是小了。
再说这个槽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半径补偿实现不了你的想法的。要么换刀,要么在走一刀

请购非标的铣刀要时间,样品比较急。

网友:
这个看着困难点了

网友C:
4.05铣刀啊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铣刀啊就可以了啊

仁兄,这个键槽怎么做比较好,现在我是用加工中心那样的程式,速度慢,修改不方便。

网友C:
余量大不大
你可以分两刀来铣吗。一刀少铣点,第二刀在铣指导啊直接下去就行了啊先用个中心钻然后用铣刀来铣

网友F:
好像不用再改刀补了,直接在走一遍刀就可以了,建议以后尽量别用尺寸与要加工的尺寸相同的刀了,有可能一次就把要加工尺寸铣大,因为铣削加工有顺铣和逆铣,再仔细看看相关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余量大不大
你可以分两刀来铣吗。一刀少铣点,第二刀在铣指导啊直接下去就行了啊先用个中心钻然后用铣刀来 ...

我现在就是这样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不用再改刀补了,直接在走一遍刀就可以了,建议以后尽量别用尺寸与要加工的尺寸相同的刀了,有可能一次 ...

你看一下我前面发的图纸,回复别人的。

网友C:
现在铣的怎么样尺寸稳定吗?

网友G:
键槽不都是用比键槽小的刀用刀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铣的怎么样尺寸稳定吗?

不稳定,你有做过类是的产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键槽不都是用比键槽小的刀用刀补做的

有好的方法做这个产品不?

游客

网友:
批量的话就磨把成型刀吧。
我这边通常是粗加工加工留单边0.1~1mm余量,余量视键槽宽和材料而定。4MM的没做过 个人认为留单边0.1MM~0.2比较合适。精加工用整体硬质合金立铣刀。刀具直径小于槽宽大于1/2槽宽。 程序用刀具半径补顺铣加工。

网友C:
我做过啊啊换刀比较勤一点了啊

网友:
wang0086邀请您访问中国机械社区
http://www.cmiw.cn/?fromuid=770281

网友:
你是什么系统的。。。。。。。。。。。。

网友:
加工用的是锯片刀还是其他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啊啊换刀比较勤一点了啊

你的一把刀可以做多少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键槽不都是用比键槽小的刀用刀补做的

能说一下程序不?或者用的什么机型?

网友C:
立加,GO G54G90X Y Z 50
GO1Z-  X-  GZ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加,GO G54G90X Y Z 50
GO1Z-  X-  GZ50

你这说的是加工中心?

网友:
要么换刀,要么再走一刀,太天真了。

网友:
是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