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高手,断续切削参数

楼主(2012-04-16):
请问高手,车床,毛坯直径100,材料304,因为毛坯有浇铸冒口,所以断续切削很伤刀片(刀片120408)。转速高点还是低点好?各位能否提供一些切削参数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转速低些,进给和切深不能低。

网友:
转速低些,吃刀深些。最好一刀见圆。否则刀尖爱坏。刀要锋利,排屑要好。冷却加足。粗加工最好手磨车刀

网友:
你的材料 是304,那你粗加工的时候最好 用YG类刀片,车的时候转速不能高了,但也不能太低,最好有个120转左右就可以,刃磨车刀的时候,刀不能太锋利,因是断续切削,要保证刀的强度,但也不能太笨,不然车不下来,最好你刃磨好后倒一负刃,刀尖要倒成圆角,走刀不能大,车床主轴间隙不能大,还有刀架,大拖板和中拖板间隙都要调整,这个主要是经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明天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