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普通车床怎么加工方孔?

楼主(2012-04-16):
哪个高手能告诉我,只用普通车床怎么加工方孔啊,不知能不能干。

网友:
同样求解答,谢谢~~~~~~~~~~~~~~~~~~~~~~~~··

网友:
同样求解答,谢谢

网友:
一般方孔都是冲床冲出来的

网友:
可以参见社区之前一个详细的帖子:
rotary broaching 旋转拉(推)削原理------内四方、内六方等问题的答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88

网友A:
什么料?多大尺寸?没多少要求的方孔可以勉强弄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料?多大尺寸?没多少要求的方孔可以勉强弄弄

能请教一下怎么弄吗,我就是想学习一下

网友:
真的需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数量少还可以采取下,大量还是采用其他的方法吧

网友:
8楼的那个视频加工方法,以前也看过,好像加工出来的内四方的四个角有点带圆弧的,不是直角。

网友:
。这能有必要吗?你只有车床'别人有线切割啊,给别人加工!

网友:
太厉害,用的是什么技术?可以弹性波动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方法搞方孔。

网友:
普通车床加工方孔?没见过

网友:
一般的方孔都是插床插,刨床刨,还有就是镦成型,

网友:
用白钢。移动大托板。推出来

网友:
人才啊!想法很新颖,没有见过!

网友(2012-06-16):
等宽曲线可以加工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