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位移与齿轮转角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2-04-16):
如题,齿条移动带动齿轮旋转,齿轮的转角与齿条的位移有什么关系呢?求指点

网友:
齿条的位移跟齿轮的节圆上任一点的线位移是一致的  ,
齿轮的线位移  s=角度 θ  乘以 节圆半径 R (其中角度是弧度为单位)
说的不能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