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铣刀精加工时,怎么能铣出网纹

楼主(2012-04-16):
无网纹

无网纹

有网纹

有网纹

如图,面铣刀精铣面,国外机床,有内冷,铣刀有15刃(两个修光刃),轴向高度都可以精心微米级调整。
请问群里大侠,怎么条件才能保证加工出如右图细微网纹???是采用特殊的走刀方式还是将修光刃比另外13刀片
刀片调节出高度差?或者您所所知道的工件表面网纹是怎么铣出来的~~

网友:
若想铣出如你图的网纹,首先要将铣床的主轴与工作台面的垂直度校正的非常好,然后要校正好端铣刀的每一片刀片的切削刃和刀尖都各自在同一个圆周上,在根据刀片的数量和所要用的主轴转速以及所要铣出的网纹的切痕距离,计算出铣床的走刀量,调好机床后就可以对刀铣削了。

游客

网友:
这么麻烦··找台破铣床,手摇最好,找个破铣刀盘,两个方向各来一次就行,自然,精美程度不比仁兄好

网友A:
铣削时要采用对称铣,刀盘直径大于工件宽度三倍,刀尖稍尖,效果才好。以上是小弟拙见,不知对否,望高手指点。

游客

网友(2012-07-15):
刀盘直径是零件1.1~1.2倍,这是书上可以查到的

网友(2012-04-16):
有一次镗床主轴后的轴承磨损了,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 20110421(001).jpg

网友:
有层次感!!!!!!!!!

网友B:
铣槽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鱼鳞纹,但头说加工效果不好,不晓得和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面铣达到这种效果可能性不大,可以通过加把飞刀去铣这些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槽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鱼鳞纹,但头说加工效果不好,不晓得和这个有什么区别

不一样,鱼鳞纹在面铣刀铣面时也会出现,那是刀片切屑不好,与这个网纹不一样,网纹是故意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削时要采用对称铣,刀盘直径大于工件宽度三倍,刀尖稍尖,效果才好。以上是小弟拙见,不知对否,望高手指 ...

你意思就是网纹是通过特殊的走刀估计加工出来的,是吧。为什么要刀盘直径要大于工件宽度三倍呢,还有比如网纹间隙0.1mm,D100的铣刀直径,10个齿,怎么算参数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压制的网纹啊

网友C:
你那网纹是怎么回事?是特别加工出来,还是单纯反光效果?好像很深的样子。我们加工铝合金(铸铝111),用山特R590精面铣刀,刀盘直径125mm,8刃,全部是金刚石刀片(R590-1105H-PC5-NL   CD10)。转速S 3500r/min,进给F 1750,走圆弧仿形加工时,就会有这种很规则的网纹,但是打粗糙度,又很好,在Ra0.8以下。

网友D:
看你的图看不出零件的尺寸,不过我猜是一个小件,用大刀盘铣小件吧?
把铣刀盘上的一个刃换成你需要的宽度和深度,则图上每个槽之间距离就是你的单位走刀量,同理,你要是调两片刃走刀量加一倍。

网友E:
从图片上看沟是铣出来的,作用是类似于外圆网纹还是为了含油或是其它不好说。很多零件为保证功能要求,有时对加工纹理提出要求,这个网纹是铣出来的。
谈一下加工方法,仅供参考。设刀具直径为160(铣沟齿),刀具转速120转/分(切削速度60.29米/分),沟间距1.2mm,工件长150mm,15个齿中1个齿铣沟、2个修光齿、其余12齿为正常加工齿。则每转走刀量为1.2mm,每分钟走刀量为144mm,总的走刀行程大于144+160。铣刀齿的调整:铣沟齿轴向高于修光齿的尺寸为沟深,修光齿直径小于铣沟齿内刃,正常加工齿直径大于铣沟齿外刃,轴向低于修光齿。这把刀其实就是单齿铣沟(或多齿铣沟)铣刀与面铣刀复合在一起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帮你顶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图片上看沟是铣出来的,作用是类似于外圆网纹还是为了含油或是其它不好说。很多零件为保证功能要求,有时 ...

高人!首先谢谢你的指导,很感激!
有些没看明白,还想您能在指导一下。
1、图示是网纹,不是沟槽,深度目测0.1mm这样。工艺解释说:那个表面是密封面,为了装配时能更好的达到密封效果。但我有点不明白,在其他地方见过太多的密封面(缸体缸盖),见图1,但都是没有网纹的,而且Ra要求很严格!所以不明白在那里为什么出现网纹效果又好了。具体哪个密封性更好,有点晕乎了。难道是因为此工件(罩壳)宽度小,而缸盖宽度宽?

2、就您说的算法,基本理解,但为什么走刀总行程要大于144+160?大于150不就可以了吗?

3、按您说的,我觉得加工出的是那种一道沟一道沟波纹的沟槽,但我要的交叉行的网纹,可以达到吗??

4、关于刀片,首先,为什么正常加工齿直径要大于铣沟齿直径呢?   其实我们这把刀是2个修光齿+9个正常加工齿加工出来的,没有您说的铣沟齿。

5、我想问一下,能加工出网纹,主要是不是因为走刀方式?我觉得不对称逆铣才能加工出网纹,如果是对称端铣是无法加工出来的,不知对否?

提了问题比较多,无论如何,还是很感谢你上面的回答,让我明白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图看不出零件的尺寸,不过我猜是一个小件,用大刀盘铣小件吧?
把铣刀盘上的一个刃换成你需要的宽度 ...

谢谢您的指点!
D80mm面铣刀铣宽度15mm左右的壳体,算是大盘刀铣小件吧~~
2个修光刃+9个切削刃,目前是修光刃比切削刃高,我想高出的距离是不是就是槽深呢?
您所说的单位走刀量是铣刀每转的进给吧?
加工出这样的网纹,是不是和走刀方式有密切关系?我觉得逆铣才可以到达,对称铣就加工不出来吧,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网纹是怎么回事?是特别加工出来,还是单纯反光效果?好像很深的样子。我们加工铝合金(铸铝111),用山 ...

Vc=1374m/min,fz=0.0625mm/z,你们的转速进给都给的太低了吧,Ra0.8以下,肯定是精加工啊,感觉你们参数给太低了~~~
你说的意思我理解,我遇到过,喊老外来,老外说这样的表面很好,虽然看上去很难看,但一口劲说good,。还强调,在德国检测是只看数据(Ra),不看表面的。不过老外说归说,表面终究是看上去花的很,最后客户解决的办法是增加刷子,D150左右的刷子,刷过效果就好多了。

回到我的问题,我这个是网纹,特别加工出来的。

还有,请问您所说的圆弧仿形加工时什么走刀方式,为什么要圆形仿形走刀呢?

游客

网友:
不好意思,我表达不够专业。圆弧仿形就是刀具进给时,沿着半径60mm的圆弧走刀。参数确实是比较低,因为刀具刚开始用,直径又比较大,就调低转速,观察机器是否有其他反应。

网友:
应该是压制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人!首先谢谢你的指导,很感激!
有些没看明白,还想您能在指导一下。
1、图示是网纹,不是沟槽,深度 ...

1,密封件大都采用同心圆、放射或弓形加工纹理。(只知其然)
2,铣刀从切入工件到切离工件才能形成上弓和下弓的纹理。
3,沟槽也好,网纹也罢,只是深浅不同,都是加工纹理。
4,先铣面,再铣“沟”,再光面。有没有铣沟齿用眼是看不出来的,检测一下。应该有个齿比修光齿高,数值为纹理深。怎么变成11个齿了,不是15个齿吗。
5,你说的没错,除了保证铣刀转一圈工件移动一个“沟”距(一个齿铣“沟”时),还要保证铣刀与工件的位置,看你的照片就知道铣刀的位置了。

网友:
有网纹说明刀具旋转中心非常垂直于加工面。

网友:
网纹是由刀盘上的刀片高低不一致引起的,建议有对刀仪器的把刀片的跳动测一下,把最高的刀片和最低的刀片差值测出来,不要超过0.03MM就不会出现网汶。
没有对刀仪的,在机床上用百分表测量出结果。
要是在10多丝的,把最高的刀片卸下再加工,肯定不出现网纹。
面铣刀盘撞机过后很容易出现网纹的现象。

网友:
铣削精加工时,最好让面铣刀的直径大于工件的铣削平面,否则,最好再磨床上精加工

网友F:
机床本身精度好,再适当的调试就能铣出网纹,有网文的工件比较平。
不过你贴图的那件是故意加工成的,估计只为了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床本身精度好,再适当的调试就能铣出网纹,有网文的工件比较平。
不过你贴图的那件是故意加工成的,估计 ...

不是为了好看,说是为了更好地密封作用。现在也有点不明白,到底有网纹密封作用更好,还是光面密封作用更好。

网友:
将其中一块刀片调高0.1MM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密封件大都采用同心圆、放射或弓形加工纹理。(只知其然)
2,铣刀从切入工件到切离工件才能形成上弓 ...

接触铣床不久,没干过复杂的或是大件。看了楼主的这两段话,很受益啊,不过对于多齿的铣刀,在没有对刀仪的情况下,要想调整好刀片与刀片间的相对位置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G(2012-07-02):
引用 楼主:
不是为了好看,说是为了更好地密封作用。现在也有点不明白,到底有网纹密封作用更好,还是光面密封作用更 ...

网纹面贴合的话要加密封胶或者是衬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纹面贴合的话要加密封胶或者是衬垫的。

同感

网友:
网纹的距离是多少  机床的转速和进给量需要网纹距离计算   面铣刀就装一个刀片

网友:
靠,哪有这么多道道,随便找个机床厂,看下人家那个导轨镶条用来贴塑的那个面。 ------------走刀快点不就得了,如果网纹深度有要求,就先精铣一刀,再按要求下个几丝,走刀放个10000,铣出来就这样了,细节上无非就是S和F的配合。

网友:
用小直径的面铣刀,增大余量

网友:
网纹应该是滚花滚出来的吧...

网友(2012-11-04):
飞刀盘铣出来的!一看就知道是铸铁件,刀不锋利,零件的边都崩口了。
刀盘前进方向与后方加工纹路相反,纹路交叉就是这样的了,网格大小与进给有关。

网友:
有规则的网纹其实平面度是最好的,当然如果是要加密封垫片来密封的话,有网纹的面比光面密封效查要好,

网友:
这种东西我见的不少  以前常有 貌似粗糙度不好  是刀片没有打平

网友(2018-08-16):
这个网纹刀片现在搞清楚了吗?

网友(2019-12-16):
引用 楼主:
你意思就是网纹是通过特殊的走刀估计加工出来的,是吧。为什么要刀盘直径要大于工件宽度三倍呢,还有比如 ...

你用CAD模拟一下就知道了,画个直径为200的圆,直线阵列1000个就知道单边网纹的宽度大概是72左右。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平面铣削网纹。你看看下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20-01-22):
请教下铣出这个网格纹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2022-02-23):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有专业网纹加工刀盘详情咨询19527984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