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轴向压力角与法向压力角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2-04-16):
蜗杆轴向压力角与法向压力角的关系 ,如果按照斜齿轮端面压力角与法向压力角的算法,应该是法向压力角的正切除以螺旋角的余弦 。 可在蜗杆里 除以的是导程角的余弦  ,几何上 螺旋角并不等于导程角啊 。 为什么?

楼主:
蛋疼 , 最终还是自己找到答案了。  概念性错误 轴向压力角不等于端面压力角  是中间平面内的压力角   , 若不对,还请指出。

网友(2020-06-03):
在蜗轮蜗杆正确啮合条件中,确实有 在中间平面上,蜗杆轴向压力角等于蜗轮端面压力角。而且蜗杆导程角也等于蜗轮螺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