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數控車床莫名報警

楼主(2012-04-16):
加工完外圓之後莫名報警,CNC有急停報警000,PLC是變頻器報警1002,開關機不能取消,完全斷電后可以,雖然解決了,但不清楚原因,不知道什麽情況下還會出現,希望瞭解這方面的前輩解答一下,謝謝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我用的床子上个月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且断电后再开机也不能解决。后来厂家来人修理,才知道是油泵电机坏了。你让专业人员看看吧。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謝謝,我會考慮一下

网友:
不清楚看维修说明书啊、或者找厂家来看下。

游客

网友:
恩,廠裡說明書不全,今天下了日立SJ300的手冊看了看

网友:
查一下X轴的限位开关。

游客

网友:
今天查了一下原因,分析可能是Z軸伺服電機過載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床子上个月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且断电后再开机也不能解决。后来厂家来人修理,才知道是油泵电机坏了 ...

张通师傅在不在啊 我是胡 加我QQ了没啊

网友:
有高手吗?我也想学习一下,关于报警这一块什么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