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中间储存器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2-04-16):
plc初学者。。望各位前辈大虾多多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A:
中间存储器类似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中间继电器,用来存储中间操作状态或其他控制信息,可按位、字节、双字来存取....我的S7-200课本是这么说的,工程师也叫这么理解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那个意思啦!

网友:
同 意 1 楼 的 说 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存储器类似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中间继电器,用来存储中间操作状态或其他控制信息,可按位、字节、双字来 ...

  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A:
把你邮箱给我,我还不会上传附件,给你发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邮箱给我,我还不会上传附件,给你发个例子

1748561229@qq.com

网友:
它就相当于实际电路中的继电器,在PLC中与输出点(线圈)只有一个区别:不占输出点数。有些特殊存储器还有断电保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