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的传动性能的实际问题,讨论

楼主(2012-04-16):
研发产品中用到锥齿轮的传动。直齿锥齿轮对安装误差和变形很敏感,安装结构上已经很难改善了,现在想从齿轮传动本身和传动方式上做一些改变。

传动描述:

1.手轮驱动,做减速速运动,手轮直径约200mm,转动速度由人的动作决定;

2.信号轮用,做增速运动,主动轮约为24r/min。

经试验,现在出现的情况是:

1.手轮驱动时,偶尔会造成传动比较卡的现象,出现脉动的阻力;

2.信号轮传动时,偶尔会出现卡紧现象。

目前经过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有:

1.齿轮安装出现定位误差,导致装配位置不对,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比如卡紧,出现脉动阻力。

2.轴承安装孔公差有问题,例如在使用手轮时,既有转矩,也有偏向力,如果轴承出现松动,可能会造成锥齿轮角度偏差,啮合不正确;

3.制造问题,出现变形,例如有轻微的周期性噪音出现,也可以是安装定位不正确的体现。

现在准备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检测。锥齿轮用的是等顶隙收缩齿,考虑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优化。还有,就是传动方式是否可以改变,双向垂直传动,不能自锁。

希望各位大侠百忙之中参与讨论,先说声谢谢!

网友A:
个人感觉“直齿锥齿轮副,安装时首先应能保证两齿轮轴线的垂直,且在同一平面内,另外就是,轴向可调”

游客

网友:
多谢大侠,垂直误差在许可范围内。精度很难保证,轴向可调具体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直齿锥齿轮副,安装时首先应能保证两齿轮轴线的垂直,且在同一平面内,另外就是,轴向可调”

十分感谢!轴向可调是指什么?自适应性吗?这也是这次研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一,锥齿轮的自适应性是要看锥角的,如果轴向自适应齿轮的锥角过小,轴向的自适应性可能反而会变成卡紧的原因。这个是实际出现的问题。目前在分析,不仅与锥角,还与材料,粗糙度和润滑有关。

游客

网友:
人工调整轴向间隙,在这种结构下不允许,空间太小,既无法看见,也无法调整。交错斜齿轮也是一个办法,可以试试,谢谢!
等比传动,直齿锥齿轮传动精度有限,如果是我用,我会用交错轴斜齿轮来代替
轴向可调就是直齿锥齿轮在安装过程中,在安装平面内垂直的情况下,人工来调整轴向间隙,来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齿隙。

楼主:
手轮这一块不仅仅是机械的原因,还有电刹车原因。非常抱歉,开始没有考虑全面。信号轮这一块确实是机械的原因,还请大家讨论。

网友:
两轴一定要平面才行。。。。。。。。。。。。。。。。

网友:
可有图纸一看 ''或许能看出个子丑寅卯来

游客

网友:
图纸加密了,没办法,我明天看看能不能搞个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