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孔方案,铁屑处理太麻烦了

楼主(2012-04-16):
材料20号钢,要加工26mm大的孔,深度50mm,现在用立钻加工就是会产生很多铁屑,操作员要用一半时间处理铁屑,想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法?  主要是一大条一大条的铁屑太麻烦处理了。

网友:
转速降一半,进给翻一翻。试试

网友:
你难道要加工成千上百这样的孔吗?

游客

网友:
所以才做一会儿,铁屑就一大堆了
是大批量的

网友A:
用线切割机加工,一点铁屑也没有了.

游客

网友:
我也想过,当时效率不知道怎么样,而且价值如何还不知道呢

网友:
铁屑可以卖啊,批量大的话,员工的工资就不愁了嘛

游客

网友:
但是员工做多了也怕,都没有人想去做这道工序,铁屑卖了也是老板的钱,又不是自己的

网友:
在钻头上下点功夫吧,修磨横刃和加分屑槽。

网友B:
既然有孔深要求的,肯定不是通孔,不是通孔怎么可能用线切割呢?
那么大的钻头钻孔肯定铁屑不少的。只不过用普通钻头钻的话铁屑是长条状的,用数控设备配合金钻的话是C型的块状铁屑。
你可以试试头部焊接合金的钻头。

网友:
钻头磨的不好吧,可能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因素。

网友:
把钻头磨分割槽,会自动断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孔深要求的,肯定不是通孔,不是通孔怎么可能用线切割呢?
那么大的钻头钻孔肯定铁屑不少的。只不过 ...

真心请教前辈,我本以为楼主的问题也就能再钻尖和修磨分屑槽动动脑筋了!前辈所说钻尖焊接合金可以改变排屑形式吗?能给我详细讲讲吗?

游客

网友:
前辈不敢当,大家探讨探讨。用焊接合金的钻头的话可以提高切削速度,进给控制得当的话会改变铁屑形状的。有几个朋友说把切削刃磨几个分屑槽应该也可以。

网友:
从钻尖和修磨分屑槽动动脑筋吧

网友:
钻的时候停顿一下就没有一大条的了

网友:
磨群钻,转速低一些,进给大一点。顶角大点。

网友:
如果批量活就不应该用立钻床来做,不知道工厂老板怎么想的,搞个国产数控床子也不贵,用可换刀粒的U钻那得节省多少人工,效率那得是立钻的多少倍?

游客

网友:
严重同意! 用浅孔钻,速度快i,精度高,切屑稳定。

网友:
我们都是千方百计的搞沫子~~ 你这样的 刹车片企业都死了

网友:
如果量大,可以考虑用机夹刀具,镶刀片的钻头,刀片上有断屑槽,铁屑是块状。

楼主:
杯具。。。恕我学识浅薄,,你们说的我都还没见过耶。。。

网友(2012-06-11):
可以选择6P动力头 配空气返回式阻尼器 达到分步进给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线切割机加工,一点铁屑也没有了.

不行,线切割割这玩意不划算

网友:
套空钻,试试,铁屑少一些的

网友C:
磨出不对称的分屑槽应该可以解决长屑的问题。

网友:
就用U钻,如果批量大的话,呵呵,东西很好用的

网友:
从钻头上下功夫,把后角磨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线切割机加工,一点铁屑也没有了.

效率会很低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磨出不对称的分屑槽应该可以解决长屑的问题。

什么是分屑槽呀,还要要求不对称?

网友:
线割可能是好的方法,但可能成本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分屑槽呀,还要要求不对称?

分屑槽就是在两个切削刃上分别磨出一个槽,注意不是在对称的位置上。刃磨时使刃锋氺平与砂轮侧角轻磨一下即可。如果两槽在对称的位置上就没有断屑的作用了。16一20mm钻头开单面一个槽就行。

网友:
加工20钢铁屑是个问题,我以前做车床时也碰到过。直到现在我也没什么好的方法。只能做的时候用钩子钩掉。
如果真的有什么好的方法,请同行们不要 吝啬赐教。(直径15左右,长度300左右,前后直线度0.01,当时车的时候很郁闷就因为铁屑问题)。
在加工中心上打孔的话 建议楼主用断续切削,钻头开断屑槽.

网友(2013-05-22):
磨群钻,磨出断屑台,我钻45号钢,28的孔50MM深,200转速,0.32走刀,3032摇臂钻,铁屑自动断,20号钢没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