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直流电机进行稳压?

楼主(2012-04-16):
本人想用一个直流发电机发电(输出电压约为0~15V),由于转速不恒定,输出电压也会变化,不知有没方法稳压?
例如我想保持5v电压,给手机充电,如何使电压稳定,至少不能超过5v?

网友:
一般的晶体管稳压电路就能达到你要求啊!!!!还用上这来问啊????

网友:
给手机充点还用发电机?   发电机用什么来带啊?????

网友:
你难道不会直接用交流电源整流后给手机充电吗????

楼主:
我用的是直流发电机,不用整流~只是我电路知识薄弱,必须问一下

楼主:
如果发电机输出效率偏低,虽能稳压,但是电流不会很高,还能给手机充电吗?
电压符合要求,电流却偏低,会不会不能给手机充电?

网友:
你用什么来拖动你的发电机啊?

网友:
在没有电的地区,用柴油驱动发动机来带动发电机发电,你用什么来驱动?

网友:
用一个7805的稳压块    如果要求效率,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用LM2575或LM2576的开关型稳压块

楼主:
我用自行车带动发电机发电,把电存储在电池里,然后通过usb借口给手机充电~我本喜欢骑自行车,手头又有电子器件,就像做一个试试

网友:
有蓄电池还不能给手机充电吗?电压不符自己搞一个

网友:
我用自行车带动发电机发电,把电存储在电池里,然后通过usb借口给手机充电~我本喜欢骑自行车,手头又有电子器件,就像做一个试试
最终用电池给手机充电呀?电池电压多高呢?请楼主控制好充电电流啊,否则手机可要出问题喽!

楼主:
电池的电压、电流输出会比较稳定,给手机充电没问题吧?
我本是读机械,对电子电工不了解,求答案!

网友(2012-06-18):
7805或者LM317都可以稳压5V,具体电路找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