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连杆的安装方向

楼主(2012-04-16):
连杆两面没有标记,大头端是水平切口,而且没有喷油孔,轴瓦止口同一边,这个怎么区分前后?谢谢!

网友A:
楼主上张图吧,你这么说别人很难搞明白你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张图吧,你这么说别人很难搞明白你的意思啊

类似这样的连杆,工字槽内没有任何的文字或标识,轴瓦的止口在同一边,大头端和小头端都没有喷油孔。

网友B:
请问两面都有文字吗?如果没有,那么带文字的就是正面

网友:
难道这个不是对称的么?正反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两面都有文字吗?如果没有,那么带文字的就是正面

两面都没有文字没有或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