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滚珠丝杆详细画法

楼主(2012-04-16):
我是新手,新手一枚····

       求滚珠丝杆详细画法各位,谢个······

楼主:
木有人啊

网友:
solidwork新人,和楼主一起等啊

网友(2012-08-30):
什么软件呀

网友(2013-01-11):
其实画法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让生产者加工我们想要的产品,你如果要丝杠可以找我

网友(2013-08-20):
滚珠丝杆画要用软件中的扫掠就很简单了,如果只是加工就没那么复杂了,标出直径导程螺距,已经滚珠丝杆端部加工情况,螺母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就用普通的螺母,价格便宜实惠,如果按照定制就很高,希望能够帮助你

网友(2015-08-27):
都是找外协,专门做滚珠丝杠的厂家做的,设计时只画直径及端头加工图纸,标明导程,丝母最好还是选用厂内标准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8-12-19):
请问滚珠丝杆用数控车床加工怎么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