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CAXA的图不会画?

楼主(2012-04-16):
这俩图是书上的。跟别的图不一样哇,不知道咋画了。谁能传个文件哇?UG  CAXA 都行。要是体。我好自己学学,谢谢,

网友A:
书上是不是要你手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是不是要你手画啊?

= =是CAXA ,第一图 XY 平面有曲线 然后Z轴方向 也有曲线了  这我就不会了。第二个 大体能画出来 内个凹槽。不知道咋下手画........

网友B:
不难画啊,你只要定好两个圆的位置就成了

网友:
划的看着像就行,尺寸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难画啊,你只要定好两个圆的位置就成了

额,能不能帮我画个啊?我脑子转不过来个。就是画不出来= =

网友:
第一个图应该用两个视图做出两个曲面,两个曲面交线为导动线,导动实体即可。

网友:
第二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