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UNCK系统的数控铣床,铣削螺纹怎么编程?

楼主(2012-04-16):
求大侠指点一下数控铣削螺纹的编程方法!

网友A:
我用UG编的,建模模块画一个螺纹,然后加工模块有一个螺纹铣的功能

网友B:
其实就是螺旋下刀,只需在圆弧插补的程序段内加上Z轴的下刀量(就是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UG编的,建模模块画一个螺纹,然后加工模块有一个螺纹铣的功能

谢谢指点啊!只不过 UG用的不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螺旋下刀,只需在圆弧插补的程序段内加上Z轴的下刀量(就是螺距)

谢谢回复啊!

网友C:
3楼正解。螺旋下刀,对好螺纹刀 吃刀量(X方向)根据螺纹参数算好 进给量为 螺纹螺距/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螺旋下刀,对好螺纹刀 吃刀量(X方向)根据螺纹参数算好 进给量为 螺纹螺距/每转

恩!好的我试试!用宏程序怎么样啊?

网友:
才用螺旋下刀,编一个子程序,根据螺距改变Z值即可,或者用宏程序编程也可以

网友:
具体怎么编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三楼的是行的,不过一般的都要分多次下刀,不能一次到位,那样余量太大,会把刀憋断,螺文刀很贵的,小心点,不然老板会找你麻烦的

网友(2012-05-16):
呵呵     正好用上

网友:
Z就是螺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