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校核!

楼主(2012-04-16):
如图,吊耳、支脚管与罐相接部分有加强板,此处简化作图,另外部分结构省略,利用软件如何校核吊耳强度、支脚管、封板、螺栓的强度,是否只能均分后单个校核?
还有,若是计算,又如何计算?
暂只考虑所示部分的施力情况!

网友:
不是很明白,帮你顶了。。。

网友:
力学有限元分析下受力最薄弱的,改进以后单个校核,有些软件可以装配校核,大多数软件只能零件校核,现在一般类似螺栓设计时一般安全系数都会高点,主要校核的还是各薄弱环节

网友:
知道容器满载+自重,用有限元都能算各部位的受力情况,只是加载和限位方式会有所区别。单个拿出来笔算也可以,吊耳强度计算的是根部焊缝强度,和孔的中截面的抗拉强度。还有是吊耳对筒壁的拉伸变形,这个比较复杂我不会,一般用仿真软件算,哪里变形大就加筋板。支脚管算的是抗压,知道满载压力就能手算。整个筒的各个位置焊缝强度校核和筒壁变形可以参考压力容器相关算法,查资料吧。

楼主:
感谢诸位解答,刚接触这行,遇到不懂的都是查资料,所以解决不是问题的,只是想寻找一些“经验公式”,方便日后设计,当然,自己也会总结!